为什么我的CCS 5.2不能退出DEBUG ?

楼主(2013-08-26):
调试目标C2000,可以进入DEBUG模式,可以进行正常调试,但是,退出就不行了,一点退出(就是那个红方块)就死着不动。只有关闭了。

每次这样很麻烦。且,原来编译时的状态不保存。

网友A:
那个红色的框是全部结束,要停止调试点那个暂停键,再按复位按钮。不要按那个红色的按钮。那个是terminate all

网友B:
感觉是不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重新装一次CCS试试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应该是系统不稳定    有些盗版系统CCS特别容易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红色的框是全部结束,要停止调试点那个暂停键,再按复位按钮。不要按那个红色的按钮。那个是terminate  ...

跟楼上提前学习该编译器的了,谢谢

网友E:
你先停debug

网友E:
然后才可以的,以前我也是得关闭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