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楼主(2013-08-26):
430用键盘编辑的短信通过UART,经过FSK之后用天线发送,接收端解调后得到的信号;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值,总是很奇怪的字符。之前调试通过了有线连接,甚至通过了直接发送程序之中先定义的数组然后发送并成功接收并显示。但是只要一玩键盘编辑并且发送就出现问题了。
  各位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请问能不能给一个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能够收到数据,那么收到的比特数据移位或者判决反了引起的接收错误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