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的原理图中提取元件到库中

楼主(2013-08-26):
(图片)

网友A(2014-03-01):
这个也不难的

网友A:
在Allegro PCB Editor 中,由*.brd 文件导出Allegro 器件封装:
File>Export>Libraries...,导出*.pad、*.dra、*.psm 文件到path\symbos 文件夹,导出*.txt
文件到path\devices 文件夹,然后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esign Paths 中加载
path\symbos 路径到padpath 和psmpath。可是在Place>Manually...,选取Library 后,有
其中的.pad 文件,你要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中save as  到导出的
库文件中去就可以了,相当于重新修定pad 文件。

网友A:
可是在导出*.dra、*.psm 文件的同时导出了*.pad 文件,作为自定义库的padstack;这些
pad 是从drawing 的pin 转来的,按理说不应出问题;况且我已把软件自带库关掉,只加载
经查看log 信息,调不出来的封装其管脚的padstack 包含了thermal relief pad,而从*.brd
文件使用file>export libraries 命令导出封装时未能导出相应的*.fsm文件,故此报告不能找
到该padstack。

网友A:
一个SYMBOLS 文件夹(可建在【你的项目路径\\ALLEGRO】下);在ALLEGRO中设置用户环境变量
再将*.txt 拷到你的device 库中,*.pad 拷到pad 库中,其他的拷到你的psm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