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m806-64采用笙泉8051 ICE的接口仿真不会有事?

楼主(2013-08-26):
除了仿真接口外,我还有一个5V的串口下载,短时下载时用5V电压会不会烧芯片

网友A:
MA806-64搭配专用的笙泉OCD_ICE仿真器,可以正常进行仿真没问题,仿真器并未对于MA806-64做供电动作。

使用5V的串口下载到MA806-64建议尽量避免,最好还是采用3V的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