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5PV210温度高

楼主(2013-08-26):
大家好,小弟最近弄了一个S5PV210的项目,跑的是WINCE。现在的测试结果是:功能都跑通了,但是应用程序全部跑起来的时候,CPU的温度达到60摄氏度左右。查了一下,各种供电电压也是对的,不知道温度怎么这么高。
哪位有遇到相同问题的,麻烦指导一下。 打算明天开始做长期的老化测试,不过温度这么高,估计有点悬。

网友A:
还可以吧!!!老化测试看看效果!散热设计是否考虑!

网友B:
如果没加散热铝片的情况下大概在60左右,个人觉得正常!

网友C:
S5PV210温度不低啊????
60度都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