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U转串时FT232问题

楼主(2013-08-26):
做了个板子,U转串时出了问题,无法收发数据,求解答。封装画的小了点,但是焊上后各个管脚连接没有问题,请问是不是原理图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
附上FT232RL     datasheet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检查一下图纸, 再检查一下板子焊接问题吧

网友B:
能不能识别?
以前用的需要晶振,你的截图中,没有晶振,不知道新的是不是可以省了晶振

楼主(2013-10-24):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识别?
以前用的需要晶振,你的截图中,没有晶振,不知道新的是不是可以省了晶振 ...

能识别,PC发给下位机的正常,但下位机返回来的数据就都是00了 , 比如发 a b c  回了00  00 00 位数还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检查一下图纸, 再检查一下板子焊接问题吧

谢谢

网友C(2013-12-17):
楼主搞定了吗,表示关心

楼主(2014-01-20):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表示关心

搞定了,只是买的件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表示关心

搞定了,就是买的是坏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