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的采集

楼主(2013-08-26):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比较精准的采集交流电流的方案,比如说要采集一个3A的交流电流,如何实现让A/D检测到???

网友A:
看你需要多高精度的。

网友B:
电流检测线圈,霍尔电流传感器,或者霍尔电流检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多高精度的。

几十毫安的误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检测线圈,霍尔电流传感器,或者霍尔电流检测IC。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那就很低的精度了,电流互感器 —> 精密整流 -> 有源滤波 -> AD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很低的精度了,电流互感器 —> 精密整流 -> 有源滤波 -> ADC。就可以了。 ...

如果还要提高精度怎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还要提高精度怎做呢??

你需要多少精度呢?一般的示波器ADC是8Bit的,你的MCU的ADC是多少Bit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还要提高精度怎做呢??

够用就行,提高精度,成本会提高很多倍。以前做的电压电流采集,大约在 万分之3 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就行,提高精度,成本会提高很多倍。以前做的电压电流采集,大约在 万分之3 以内。 ...

嗯,能给个图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多少精度呢?一般的示波器ADC是8Bit的,你的MCU的ADC是多少Bit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能给个图参考下吗

高精度的是 ADC + FPGA 设计的,不是仅有电路图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的是 ADC + FPGA 设计的,不是仅有电路图能搞定的。

遇到直流成分比较大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C:
调节电容接法和容量,滤低频,隔直传交,还可有一定的降压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遇到直流成分比较大的时候怎么办?

电流互感器已经将信号中的直流部分去除了。信号调理通路的直流成分,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抵消掉。

你的精度要求不高,不用考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已经将信号中的直流部分去除了。信号调理通路的直流成分,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抵消掉。

你的精度 ...

恩,明白了

网友D:
很简单 用专用ic 比如cs5460A, 加互感器或者分流器.把交流电流取样成150mv的交流电压 直接输入到5460A的差分端,然后读取AD ,换算出电流实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 用专用ic 比如cs5460A, 加互感器或者分流器.把交流电流取样成150mv的交流电压 直接输入到5460A的差 ...

想看看原理图~~~

网友D:
自己百度吧

网友D:
做电力仪表的都知道的 .太简单了 看到datasheet
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