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035的MOV指令

楼主(2013-08-26):
现在有个项目,是这样的:GPIO28要呈现高低电平变化,我使用了如下语句:
EALLOW
MOVW DP, #_GpioDataRegs.GPATOGGLE
MOVL @_GpioDataRegs.GPATOGGLE, #0x10000000
EDIS
在CCS3.3中显示编译报错,请教如何改正,我换成GPIO10是可以的,上面语句改成;
EALLOW
MOVW DP, #_GpioDataRegs.GPATOGGLE
MOV @_GpioDataRegs.GPATOGGLE, #0x0400
EDIS
这样是可以的,请问如何对高16位的GPIO进行操作,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看看下参考手册吧,查一下头文件中是怎么定义这个的GpioDataRegs.GPATOG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