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怎样发送18位数据?

楼主(2013-08-26):
TMS320F28335 的McBSP模块如何发送18位数据?
有个DA是18位的,打算用28335的McBSP接口控制,但是这个接口只有8、12、16、20、24、32这六个模式;
无法满足DA的18位数据接收和锁存信号的时序,怎么解决好?

网友A:
他好像可以连着发的吧,就是帧与帧之间没有间断的,用20位试试看呢

网友B:
你可以用高于18位的   然后高两位或低两位舍去不用   应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