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如何仅仅给DSP供电

楼主(2013-08-26):
最近做一个电源用到了C2000 launchpad,但是考虑到仿真器本身电能消耗不小,如果不与电脑相连的话想仅仅给CPU供电以节省电能。
现在考虑的是烧好程序后仅仅给CPU引脚VCC等供电。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用?目前手里只有一块本子没敢试。
有没有老兄这么做过,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没理解来   你的意思就是cpu和仿真器是一体的是吧   这样的话应该整个板子都可以用USB来供电
所以只给CPU供电的话   仿真器也会工作起来的

网友B:
仅仅仿真器的消耗不是特别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