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两个一样的开关电源能不能串联成正负电源,输入隔离

楼主(2013-08-26):
如题,我现在的设计需要正负电源,但负电源目前没有成熟方案,想通过两个同样的DCDC串联成正负电源;输入是变压器的两个一样但隔离的次级。理论上应该可行,但产品可靠性要求高,不知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缺陷,请知道的人指点

网友A:
正负电源都是这么来地。一般是采用带中间抽头的绕组来获得对称的正负电压。可以全波整流,也可以半波整流。

网友B:
可以。
现有方案加个绕组负压就有了呗

网友C:
两个隔离的输出绕组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D:
两个绕组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