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中颖的片子

楼主(2013-08-26):
向各位大侠们请教一下,中颖161的片子,上电要不要对所有的内部用户寄存器初始化的?

网友A:
视需求,一般用户选择上电对所有的内部用户寄存器初始化,这样做保险,可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楼主:
如果使用eeproom呢,要不要初始化RAM?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还真是难到大家了:lol

网友B:
使用类E2PROM和请不清除ram无关,一般类E2prom存数据前先执行扇区擦除然后再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