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固定阻值与滑阻采样到的电压怎么波动这么大,用的UC3845芯片

楼主(2013-08-26):
经过固定阻值与滑阻采样到的电压怎么波动这么大,用的UC3845芯片。我们用的直插式的UC3845,我把芯片从插座拔下来后,调节滑阻,得到2.5的电压给UC3845的2管脚反馈,但是断电把芯片安到插座后,2管脚的电压的波动特别大,导致输出的三角波输出不正常,没有输出,也换过芯片。给位大神指点指点小弟

楼主:
那个图没发成功

楼主:
图没法上传,理论上2管脚的电压为直线,但我得到很类似PWM波,最大值2.6V,最小1V。

网友A:
添加附件 或者 高级模式-----添加图片

楼主:
就是这个图

2管脚的电压

2管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