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5576 DCDC buck switch输出波形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8-27):
这是LM5576的框图,从图中还是很容易看出来他是如何工作的。我的工作状态是48V输入,3.3V输出,输出电流在0.6A左右。
这个是用示波器采集到的输出波形,可以看出在每次MOS管开通的瞬间都有一个很高的尖峰脉冲,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怎么去掉这个尖峰脉冲,请求高手指教。
续流二极管旁边我也加了RCD电路,但是对这个尖峰影响不是很大。震荡频率我也从300Khz降到了100KHz。
是不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布板问题,因为结构紧凑的原因此板布局不是很好,对波形产生了干扰。

楼主(2016-06-06):
今天在整理结贴的时候看到了,拿出来再咨询下高手

网友A:
有没有同时测量电感和输出的的波形

网友B(2018-07-03):
这个波形太随意了吧 ,细致一点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C:
波形应该是C10两端的吧,如果你C10和并联的C9没问题,理论上,是不可能有这么高速度和幅度的尖峰脉冲的。道理太简单了,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哪怕电容的ESR稍微大点,内阻造成的瞬间电压波动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只能怀疑2方面:
1、布板问题,造成线间环路引入比较大开关脉冲干扰,表现出来就是哪怕电容器2段测试都会有比较高尖峰,其实就是干扰。
2、示波器探头直接干扰,你可以在C10接地端用探枪测量本接地端波形,理论上应该什么都没,如果还是出现较高幅度尖峰,说明是探头直接干扰,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示波器探枪能解决了,只能用比如差分探头什么的来搞定。
看你输出纹波,200mV P-P左右,其实对于一般要求的5V电源而言,马马虎虎差不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