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能做高速AD/DA吗

楼主(2013-08-27):
最近一直在做ADS830和DAC908但是速度一直做不上去,用外部晶振提供时钟脉冲速度也不行,感觉是32芯片速度不行,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STM32 搞60M估计来不及,搞低一些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搞60M估计来不及,搞低一些应该可以。

但是它内部自带的最高也就能做到1M左右了,难道高频的只能用FPGA做了。

网友B:
高速采样还是用fpga比较好

网友C:
做控制应该可以,做时序速度肯定不够,如果通过stm32数据交换那是不行的,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了,设计时要留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采样还是用fpga比较好

想用32做个手持示波器,可是速度一直上不去,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控制应该可以,做时序速度肯定不够,如果通过stm32数据交换那是不行的,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了,设计时要 ...

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提高采样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用32做个手持示波器,可是速度一直上不去,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没做过,只能帮顶了,我觉的示波器处理速度至少要用dsp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提高采样速率。

想做示波器的话,关键不是单片机,因为AD速度高达60MHz,单片机都不行的。
设计的重点就是数据流不通过单片机。ADC直接到RAM,而控制信号可以用单片机,如果单片机速度配合不了那就用门电路或CPLD或FPGA。

网友D:
60M,绝对处理不过来.放弃吧.
就算407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M,绝对处理不过来.放弃吧.
就算407都不行.

用FIFO能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做示波器的话,关键不是单片机,因为AD速度高达60MHz,单片机都不行的。
设计的重点就是数据流不通过单 ...

想用FIFO做,用IDT7204做不知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FIFO做,用IDT7204做不知行不。

关键是数据要丢很多.fifo你需要外部触发采样和存储.这个触发源单片机产生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数据要丢很多.fifo你需要外部触发采样和存储.这个触发源单片机产生不了. ...

数据可能会丢失,但是32的触法源应该能达到30M左右吧!感觉采样频率应该能带到二三十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可能会丢失,但是32的触法源应该能达到30M左右吧!感觉采样频率应该能带到二三十兆吧。 ...

换方案吧.stm32也就支持片内ad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用FIFO做,用IDT7204做不知行不。

FIFO速度够的话当然是可以的。触发不用那么高速度吧?你不会是想触发一次采样一次吧?
应该是触发一次采样满整个内存。

网友E:
必须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FO速度够的话当然是可以的。触发不用那么高速度吧?你不会是想触发一次采样一次吧?
应该是触发一次采 ...

我是说用时钟脉冲采样满内存后再进行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能啊。。。

用FIFO应该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FIFO应该行吧?

必须用上FIFO,不然stm32反应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用时钟脉冲采样满内存后再进行读取数据。

那就可以啦,努力吧,期待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可以啦,努力吧,期待你的作品!

恩,好的。

网友F(2014-02-07):
可以用LPC4370,AD采样60Msps

网友F:
价格也不贵,就是是BGA封装的

网友F:
用STM32进行60Msps的数据采集,时序上是不能实现的,可以用LPC4370,自带的80Msps的AD

网友G(2017-03-09):
引用 楼主:
但是它内部自带的最高也就能做到1M左右了,难道高频的只能用FPGA做了。

楼主,能不能请教一下相关问题?因为最近我也想做个安卓相关的示波器,如果能联系,万分感谢!很真诚的请教。qq号1123905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