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D转换输入范围精度问题

楼主(2013-08-27):
我是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我用DSP读取几个电流值(约10A~20A)和电压值(约200V)。请问这样的数值用芯片自带的AD转换,输入范围是不是太小,导致误差挺大?是否需要用输入范围大些的芯片?还有常见的AD0809、AD574能和DSP直接通信吗?
请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DSP是读不了电流值得  你只能通过采样电阻采样后去采集电压
任何DSP的AD口   应该采集电压都在0-3v左右  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
你可以通过分压  然后去采集   为了保护DSP的AD口不被烧坏
建议你进行嵌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读不了电流值得  你只能通过采样电阻采样后去采集电压
任何DSP的AD口   应该采集电压都在0-3v左右  ...

你这么一说 明白了点
刚刚又看了看要设计的东西,电流是通过电流传感器转换成电压信号的。我的疑问是,如果电流传感器的输出比较大(比3V大),然后经过调理电路转换到3V以内,这样是不是会放大误差,有没有必要用输入范围比较大的AD转换芯片?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 明白了点
刚刚又看了看要设计的东西,电流是通过电流传感器转换成电压信号的。我的疑问是,如 ...

误差肯定是会有的   建议你用精密电阻等处理   AD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滑动滤波处理  效果会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肯定是会有的   建议你用精密电阻等处理   AD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滑动滤波处理  效果会较好些 ...

非常感谢!
PS:那本DSP的书 我很想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PS:那本DSP的书 我很想要啊

呵呵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