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分配

楼主(2013-08-27):
电池供电的产品,电池能提供16.6W.H的能量.现在用于点亮两个1WLED灯,每天100S时间,要求产品能用8个月左右.请问这个产品应该怎么分配工作功耗和待机功耗.

楼主:
我算出来,假设电池的能量全部用于工作时的电流为:0.55A,不足于使两个LED灯达到全功时的亮度.为了待机,所以工作状态时的电流应该比0.55A的电流还要小.

楼主:
最初我工作时的电流为350mA,算出来待机电流能达到600uA.结果老大问我,这样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我一下就蒙了,还真不知道这样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依据感觉.

楼主:
最小的待机功耗应该怎么选择???各位大侠呀,怎么分配如理呢?依据又是什么呀?

楼主:
各位大侠呀,难道我们计算电池的使用时间是用mAH来计算的吗?不是随着电池的使用,电压降低供电电流也在不断的变化吗?

楼主:
求帮助,希望有做手持产品的朋友进来,帮忙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我最初通过把算出电池平均值1.2V提供的功耗,然后取电池的最大电压值4.5V算出工作时的电流,算出来是550mA.然后再去算待机电流.这样算电流应该保险吧.我觉得这样肯定能用到指定的时候.可能就是亮度有所降低.

楼主:
完了,还是没有人呀.大哥,大姐,进来顶一下也好 嘛.提升一下人气.谢谢...

网友A:
你先把系统待机电流量出来,剩下的AH数就是LED的拉.
电池板容量用AH来计算,没人用WH来算的.
AH不够用就设法降低待机功耗,再不行就换大电池板.
最小的待机功耗不是选美选出来的,而是你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系统待机电流量出来,剩下的AH数就是LED的拉.
电池板容量用AH来计算,没人用WH来算的.
AH不够用就设法 ...

谢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