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LPC17系列 串口发送数据丢失字符问题

楼主(2013-08-27):
1.使用LPC1765芯片.
2.串口使用代码如下:
//UART1配置
void UART1_Config(void)
{
    UART_CFG_Type UARTConfigStruct;          // UART配置结构变量
    UART_FIFO_CFG_Type UARTFIFOConfigStruct;// UART FIFO配置结构变量
    PINSEL_CFG_Type PinCfg;             // UART2 引脚配置

    //初始化UART1 引脚
    //p2.0:TXD1, p2.1:RXD1
    PinCfg.Funcnum = 2;
    PinCfg.OpenDrain = 0;
    PinCfg.Pinmode = 0;
    PinCfg.Pinnum = 0;
    PinCfg.Portnum = 2;
    PINSEL_ConfigPin(&PinCfg);
    PinCfg.Pinnum = 1;
    PINSEL_ConfigPin(&PinCfg);

    /* UART2 配置参数:
     * Baudrate = 9600bps
     * 8 data bit
     * 1 Stop bit
    * None parity
    */
    UART_ConfigStructInit(&UARTConfigStruct);
    UART_Init(TEST_UART, &UARTConfigStruct);

    //初始化UART2并设置相应的参数
    /* 初始化FIFOConfigStruct默认状态:
    *                                 - FIFO_DMAMode = DISABLE
    *                                 - FIFO_Level = UART_FIFO_TRGLEV0
    *                                 - FIFO_ResetRxBuf = ENABLE
    *                                 - FIFO_ResetTxBuf = ENABLE
    *                                 - FIFO_State = ENABLE
    */
    UART_FIFOConfigStructInit(&UARTFIFOConfigStruct);
    UART_FIFOConfig(TEST_UART, &UARTFIFOConfigStruct);  //初始化UART2 FIFO并设置相应的参数

    // 使能串口发送
    UART_TxCmd(TEST_UART, ENABLE);
}
int main(void)
{
   UART1_Config();                               //配置串口1
   while (1)
   {
      UART_Send(TEST_UART, testStr1, sizeof(testStr1), BLOCKING);  //阻塞的方式,发送测试字符串口,
      //Delay(100);                                                //延迟100ms
      UART_Send(TEST_UART, testStr2, sizeof(testStr2), BLOCKING);
      Delay(1000);   //延迟1秒
   }
}
打印输出:
Hello NXP Semiconductors
UART hardware flow control mode demo
Hello NXP Semiconductors
ART hardware flow control mode demo
Hello NXP Semiconductors
ART hardware flow control mode demo
看到在输出第二句字符:'UART hardware flow control mode demo ',会丢失字符'U'。
我尝试给其一个延时发现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加延时它会丢失字符呢??
UART_Send()我特意选择使用阻塞方式发送的,为什么还会这样。

网友A:
跟你的发送函数有关系,
lpc17xx有fifo,可以直接写入14字节。

楼主:
UART_Send(TEST_UART, testStr1, sizeof(testStr1), BLOCKING);  //阻塞的方式,发送测试字符串口,
这是NXP提供的库函数,代码如下:
uint32_t UART_Send(LPC_UART_TypeDef *UARTx, uint8_t *txbuf,
                uint32_t buflen, TRANSFER_BLOCK_Type flag)
{
        uint32_t bToSend, bSent, timeOut, fifo_cnt;
        uint8_t *pChar = txbuf;

        bToSend = buflen;

        // blocking mode
        if (flag == BLOCKING) {
                bSent = 0;
                while (bToSend){
                        timeOut = UART_BLOCKING_TIMEOUT;
                        // Wait for THR empty with timeout
                        while (!(UARTx->LSR & UART_LSR_THRE)) {
                                if (timeOut == 0) break;
                                timeOut--;
                        }
                        // Time out!
                        if(timeOut == 0) break;
                        fifo_cnt = UART_TX_FIFO_SIZE;
                        while (fifo_cnt && bToSend){
                                UART_SendByte(UARTx, (*pChar++));
                                fifo_cnt--;
                                bToSend--;
                                bSent++;
                        }
                }
        }
        // None blocking mode
        else {
                bSent = 0;
                while (bToSend) {
                        if (!(UARTx->LSR & UART_LSR_THRE)){
                                break;
                        }
                        fifo_cnt = UART_TX_FIFO_SIZE;
                        while (fifo_cnt && bToSend) {
                                UART_SendByte(UARTx, (*pChar++));
                                bToSend--;
                                fifo_cnt--;
                                bSent++;
                        }
                }
        }
        return bSent;
}

楼主:
这里串口FIFO队列大小定义如:#define UART_TX_FIFO_SIZE                (16)
既16字节大小。

网友A:
看起来像有可能是终端的问题呢,楼主用串口助手试试,这个库我以前也用过,没有楼主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