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485与PC通信

楼主(2013-08-27):
我现在使用两个STM32+485实现了485之间的通信,但是我现在用其中一个和PC端的232转485模块相连,PC端发送数据,可是STM32这端什么都没有接收到,现在手上没有示波器,所以不能确定PC端这边是否把数据发出来了,还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还有一些什么地方该考虑的,谢谢了!!

网友A:
485 的差分线顺序对了没有?

楼主:
两跟线,我交换过,也没有反应。

楼主:
我没有接GND,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就是这样连接的,

楼主:
这样连接的。

楼主:
现在可以了,但是发现数据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GND,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根本不需要gnd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比如我发8个数据,我接收到的前面几个数据是对的,但是后面几个就不对了。

楼主:
比如:PC发送数据是0x68,0x99,0x14,0x01,0x88,0x9e,0x16,j接收到的数据就变成了 0x68,0x99,0x14,0x01,0x00,0x01,0x02,后面3个数据出错了。

网友C:
不是共地问题   ?

网友D:
哪个做主机?

网友E:
最好接上GND线,两边可能存在地电位差,有可能出错。

网友F:
还是接上吧

网友G:
你应该是用的STM的RS232发送的吧?注意一下你的发送函数,看是不是里面检测发送完成的用的是发送缓冲区空标志而不是发送完成标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最好接上GND线,两边可能存在地电位差,有可能出错。

差分信号要gnd有用吗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485是采用的屏蔽双绞线传输的,LZ这样的连线会不会在旁边有强干扰的时候(比如USB的数据线)会产生数据错误啊?小弟才学,不对勿喷啊……

网友I:
问题  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做主机?

您好,我现在PC+485已经可以和STM32+485通信了,一对一,一对二,都可以,如果再增加就不行了,有些就不能通信了,我使用的是手拉手的连接,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接上GND线,两边可能存在地电位差,有可能出错。

您好,我现在PC+485已经可以和STM32+485通信了,一对一,一对二,都可以,如果再增加就不行了,有些就不能通信了,我使用的是手拉手的连接,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J:
232/485转换器供电不足引起的,可以外加个电源试试。

网友C:
可能是传输信号的能量不够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网友K:
用示波器或万用表看看使能脚电平是否正确,也有可能是使能脚驱动的错误。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PC+485已经可以和STM32+485通信了,一对一,一对二,都可以,如果再增加就不行了,有些就不 ...

首尾两台机子的差分信号线间各接一个12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尾两台机子的差分信号线间各接一个120欧电阻

首尾我没有连接啊,我是手拉手的连接方式,你是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各接一个120R电阻

网友L:
引用 楼主:
首尾我没有连接啊,我是手拉手的连接方式,你是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各接一个120R电阻 ...

短距离可以不用120欧电阻,长距离或者多机就需要了

网友M(2013-10-19):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PC+485已经可以和STM32+485通信了,一对一,一对二,都可以,如果再增加就不行了,有些就不 ...

加终端负载电阻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接GND  调整 发和收的波特率 串口工作模式  一般是没问题 了

楼主:
恩,已经搞定了。

网友N(2015-11-10):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个485设备通信正常;四个485设备通信会出现死机的情况,死机原因是中断一直能收到数据(当把USB转RS485取下也有数据)。

楼主(2015-12-17):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个485设备通信正常;四个485设备通信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

不好意思,我也不记得了,好像接线也要注意,一定要手拉手接。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不记得了,好像接线也要注意,一定要手拉手接。

没关系,这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关系,这个问题已解决。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