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自己搞了一个充电器电路,装上锂电池以后可以给手机充电

楼主:
自己搞了一个充电器硬件电路,装上锂电池以后可以实现给手机充电,单片机控制电路没有画上,欢迎大神指导
如下图 欢迎大神拍砖

楼主(2013-08-27):
自己先顶一个,,欢迎拍砖

网友A:
不就是一个移动电源么,有必要整得那么复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一个移动电源么,有必要整得那么复杂么~~~

不是啊,,这个可以给 锂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充电,,装上锂电池以后还可以给手机充电,,比移动电源功能强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这个可以给 锂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充电,,装上锂电池以后还可以给手机充电,,比移动电 ...

这年头谁还在用镍镉,镍氢电池啊~~~不都改成锂电了么,主要还是要满足手机的充电,直接锂电升压到5V给手机充电就是了。

网友B:
MCU的话 我推荐使用现代的单片机 MC96F6432 或者 78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谁还在用镍镉,镍氢电池啊~~~不都改成锂电了么,主要还是要满足手机的充电,直接锂电升压到5V给 ...

有镍镉电池,镍氢电池 啊,相对锂电池来说是比较少一些,不过有需求就有市场,,您看一下我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镍镉电池,镍氢电池 啊,相对锂电池来说是比较少一些,不过有需求就有市场,,您看一下我这个电路有没 ...

现在的设计都是锂电了,再做镍镉,镍氢的可以说是没需求了。而且现在的设计都是锂电内置了,所以现在移动电源流行和铺张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设计都是锂电了,再做镍镉,镍氢的可以说是没需求了。而且现在的设计都是锂电内置了,所以现在移动 ...

您说的是,,但是想做全面一点,通用一些,,并且我的目标也不是移动电源,主要是通用充电器,,您看一下看看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但是想做全面一点,通用一些,,并且我的目标也不是移动电源,主要是通用充电器,,您看一下 ...

通用不通用没什么意义,跟从潮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不通用没什么意义,跟从潮流就可以了。

,,,咱暂且不论目的是什么,,,,您先看看我的电路有没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C:
上面这位说的潮流问题确实很重要,不过这里可以讨论一下电路,做一个技术上的交流如何呢?楼主应该是这样想的。

网友C:
我没看清这图,图貌似不完整,而且电池接哪?中间有几根线都接到哪去了?

网友D:
我没看清这图,图貌似不完整,而且电池接哪?

网友E:
充电器实用不实用先不要讲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理论知识很扎实,这就值得学习了,自己做电路实验只是为了积累经验。学习了

网友F:
动手能力确实挺好的

楼主:
大神,,速来指导啊,,

网友G:
典型的画蛇添足,一个充电器,根本不必这么复杂,我就用555驱动一只开关管控制一个电感的快速通断,取其反电势,可以给任何电池充电,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典型的画蛇添足,一个充电器,根本不必这么复杂,我就用555驱动一只开关管控制一个电感的快速通断,取其反 ...

终于来了个大神,,,请教,,如何用555驱动开关管控制电感,,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来了个大神,,,请教,,如何用555驱动开关管控制电感,,

我这个也是啊,,用单片机输出PWM 驱动MOS管,控制电感,来实现给电池充电的,,只不过后面又加了一个升压电路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典型的画蛇添足,一个充电器,根本不必这么复杂,我就用555驱动一只开关管控制一个电感的快速通断,取其反 ...

还有一点,,我感觉这个给手机充电的 升压电路有点累赘,,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把充电电路和锂电池放电升压电路做到一块,,,例如Buck--Boost 电路,,

注意我这个有两个电池,,要注意电池并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典型的画蛇添足,一个充电器,根本不必这么复杂,我就用555驱动一只开关管控制一个电感的快速通断,取其反 ...

我这个也是啊,,用单片机输出PWM 驱动MOS管,控制电感,来实现给电池充电的,,只不过后面又加了一个升压电路给手机充电,才显得有些画蛇添足

网友H:
电路确实太复杂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是啊,,用单片机输出PWM 驱动MOS管,控制电感,来实现给电池充电的,,只不过后面又加了一个升 ...

用单片机输出PWM 驱动MOS管,控制电感,来实现给电池充电

你这本身就是在浪费资源,大才小用
还用单片机 驱动MOS管?说个简单的,就是用自激震荡产生的脉充电压都可以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输出PWM 驱动MOS管,控制电感,来实现给电池充电

你这本身就是在浪费资源,大才小用

我用单片机来给电池充电,怎么是浪费资源了??你单就用一个555时基电路,的确是可以实现给电池充电,但是如果你忘记吧电池拔下来,,你电池一直在冲,,不怕爆吗??

一点就不考虑安全问题,估计你连我的电路看都没有看,就急不可耐的想着要喷我了把???
况且我在充电器上加一个LCD 可以实时的指示电池电量,,这功能你用555时基电路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输出PWM 驱动MOS管,控制电感,来实现给电池充电

你这本身就是在浪费资源,大才小用

你只用555时基电路要是完成我所谓的功能(智能充电,智能检测负载插入,电池电量实时显示)的话,,我无话可说,只能说明我水平太次,
做不到,就请你不要在此乱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单片机来给电池充电,怎么是浪费资源了??你单就用一个555时基电路,的确是可以实现给电池充电,但 ...

膜拜一下LZ~~~~您才是大牛啊,佩服佩服。
你就把单片机部分也贴上好了,不要让人家看得云里雾里的,别人实在是想不出那几个箭头指向哪里~~~

网友I:
充电效率高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单片机来给电池充电,怎么是浪费资源了??你单就用一个555时基电路,的确是可以实现给电池充电,但 ...

对你这种货我懒得理你了

网友J(2013-10-21):
单芯片 3合一移动电源方案外面大把。

网友K:
楼主的这个电路,如果是想自我提高的,可以自己搭个电路试试,但如果你想商用,意义不大,他们都是说商业用途不大!

网友L:
没怎么看懂,菜鸟一枚,板凳学习

网友M(2013-12-09):
先学习一下~~正也想搞呢~

网友N:
好复杂的感觉...
如果拿你的图做产品可能要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