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猜下这个IC是什么

楼主(2013-08-27):
如图

A与B两路各自独立工作;
OutA与InputA的波形相同,都是方波信号,PconA为输入的可能性大些;
B与A的工作方式相同;
请指点下这个IC可能是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目前发现与74HC20这个IC接近,但不知道不用的引脚会是什么状态。

不用的输入端可否悬空,悬空是什么状态?一定是高吗?

网友A:
不用的输入端接GND或VCC,输出端悬空

楼主:
那依据图上的用法应该还不是74HC20,可能还是别的什么件儿。它就是一个可以独立通过两路或以上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的IC。但还是没能找到它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依据图上的用法应该还不是74HC20,可能还是别的什么件儿。它就是一个可以独立通过两路或以上数字信号或模 ...

你是如何确定出不是一个4运放的呢?

从顶楼帖子看,应该就是。

楼主:
谢楼上!
这个的确不是运放,它通过的是脉冲信号,另外常见4运放电源引脚在中间,而不是第7脚本和14脚。
如果是运放,楼上可否举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