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8-27):
请教,我做的MOS驱动,不知什么原因,接电后。IR2104就响了。而且IR2104不符合正常的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A:
对与这样的驱动芯片,一定要注意,得先给半桥下臂打开,此时才能给C5 和C6充电。只有冲完电才能打开上臂。不然无法完全导通,以至于内阻过大,导致MOS管发热严重。 这种驱动芯片的占空比不能达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