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IC4576输出30V0.5A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3-08-27):
MIC4576输出30V0.5A能正常工作吗?需要怎样的散热才能把温度保持在50度以下

楼主:
温度是芯片温度,工作环境温度在30度以下

网友A:
应该按照散热条件, 计算成热阻, 根据功率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按照散热条件, 计算成热阻, 根据功率来计算

热阻怎么算的

网友A:
芯片有这个参数, 外面的部分一般都不太好计算,  如果不好计算, 可以考虑用测量的办法实验确定.
然后结合芯片的参数合成一个总的数值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