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关于全局变量的读写操作

楼主(2013-08-27):
一般来说,在嵌入式系统中,全局变量的访问需要加锁,但是如果刚刚加上锁,还没有改变这个变量的值,某个中断来到,这个中断需要对这个全局变量进行写操作,那么这就会死锁么?那这样我们的全局变量还需要加锁么?在中断处理函数中的全局变量写需要加锁么?

网友A:
建议中断处理函数通过发送消息的办法,由线程来处理。另外个人觉得,加锁是针对任务来说,中断不属于任务。

网友B:
中断中不能进行阻塞操作,否则必死

网友C:
你可以锁中断。

网友D(2013-11-02):
建议用临界区的办法,用开关中断进行加锁。或者使用信号量加锁。

网友E:
操作前关中断

网友F:
Cortex M3已经开始支持互斥访问了,但是还没有OS用到这个功能!锁中断,关调度,还有信号量都可以满足要求,但都存在一些丢中断的风险!~

网友G:
都没说清楚是什么系统下加的锁,让别人怎么加答?
Linux 有 Linux 的方法,uC/OS 有 uC/OS 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