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400P/R增量型旋转编码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08-27):
我是新手,对传感器的了解还是不够好,今天遇到难题了,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400P/R增量型旋转编码器,相关资料说400P/R增量型旋转编码器的A、B相输出的是两个脉冲,我今天测得的波形是两个正弦波,而且旋转的角度与波形没有太多的规律可言,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很急。。

网友A:
编码器的A、B相输出相位相差90度,可以利用这个来进行正反转的判别。编码器我接触得小,只见过输出脉冲信号的,如果你的真是输出正弦波的话只能处理下再用了

网友B:
编码器买错了,买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的A、B相输出相位相差90度,可以利用这个来进行正反转的判别。编码器我接触得小,只见过输出脉冲信号 ...

我昨天在淘宝上买到的,AB两路波形都没有相位差,几乎没有,而且无论往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方向旋转AB波形都没有变化,这让我很困惑。。。希望有官方的权威的一点的资料来参考参考一下,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在淘宝上买到的,AB两路波形都没有相位差,几乎没有,而且无论往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方向旋转AB波形都 ...

很正常~~~

你买的山寨小作坊产品,能否好用,只能凭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买错了,买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我买的型号是HS28A400,资料显示这个光电编码器可以输出方波脉冲,可是我买到的确实输出很不稳定的正弦波。。。商家也没有给我们资料。。好像很少人使用这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

你买的山寨小作坊产品,能否好用,只能凭运气~~~

您有使用过这个HS38A400光电编码器吗?是不是真的像资料说的那那样AB输出的两路信号是具有90°相位差的方波脉冲信号啊?我开始以为编码器输出正弦信号是需要我们搭外围电路来将正弦处理成方波的,可是编码器输出的正弦信号根本就没有相位差,而且旋转根本就不起反应,这让我很蛋疼。。。

网友A:
编码器的基本原理就是用一个圆形的盘片上面刻有许多小孔,400线单相的就有400个孔,有一对光电传感器装在上面,盘片随电机旋转,当光通过小孔时传感器就导通,照到无小孔时关闭,所以编码器旋转时应该有脉冲输出的,你不转时要么是输出高电平,要么输出低电平,不可能一直输出不变的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的基本原理就是用一个圆形的盘片上面刻有许多小孔,400线单相的就有400个孔,有一对光电传感器装在上 ...

问题已经找到了,之所以是正弦是因为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很弱,很难扑捉到,所以正弦波就是示波器自激的出来的,不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又因为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所以为了扑捉到信号,我们加了上拉电阻,这样就能输出了方波,也就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型号是HS28A400,资料显示这个光电编码器可以输出方波脉冲,可是我买到的确实输出很不稳定的正弦波 ...

问题已经找到了,之所以是正弦是因为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很弱,很难扑捉到,所以正弦波就是示波器自激的出来的,不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又因为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所以为了扑捉到信号,我们加了上拉电阻,这样就能输出了方波,也就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A:
集电极开路输出是要加上拉才能有脉冲输出

网友D:
你好
我现在继续要你用到的这款编码器的程序,希望帮帮忙,谢谢

网友D:
谢谢您了,帮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现在继续要你用到的这款编码器的程序,希望帮帮忙,谢谢

编码器要什么复杂程序,何况楼主也还是第一用编码器呢:lol

网友D:
本来呢想要用来测角度,现在测出来了,然后现在想加上pid算法,并让电机控制在固定角度。。。。在学pid算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