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12芯片.out文件转换为.bin文件

楼主(2013-08-27):
 最近在搞USB在线升级程序,了解到我们需要将.out文件转换为.bin文件再放入U盘中。根据TI提供的工具,在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下,我使用hex2000.exe先将.out转换为.hex(听说能直接转换成bin,这个我试了下 -b 参数,不过好像没用)。之后,我通过hex2bin.exe工具转换hex文件,但是得到的bin文件是错误,通过bin编辑器查看,发现,从 0x00000000~0x003FFFC1,是一段连续的地址,而且在不使用的地址处,出现了0x00项,文件大小为4M,请问下谁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通常的 BIN 文件是全地址的. 从 0x00000000~0x003FFFC1, 文件大小应该为4M.
USB在线升级程序如果是自己搞的, 那可以从这个 4M 文件里取要的数据. 也可以用固定起始地址的 BIN 文件, 以去掉无用的数据,减小文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 BIN 文件是全地址的. 从 0x00000000~0x003FFFC1, 文件大小应该为4M.
USB在线升级程序如果是自己搞的 ...

怎么减掉无用的数据,我通过在转hex文件的cmd文件中加入ROMS指令,并fill = 0xffff,好像这样能有效果,但是实际验证过程中,没有任何效果,怎么办?

楼主(2013-09-30):
@airwill   前几天这块搞好了,现在的问题出在hex转bin上,哎……这帖子先结了吧,我又另外开了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