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什么水平才学这些东西?

楼主(2013-08-27):
上过大学,(大专)。但是没有学习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就学了微积分,而且当时以为没什么用就没怎么学。什么情况,什么水平才学习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求推荐自学课本(书名以及作者),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包括微积分。有视频教程就更好了。:handshake

网友A:
那就自学吧

网友B:
网上有教程的,只要学过微积分,就不难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教程的,只要学过微积分,就不难学

我现在又有个疑问,我们推导出微积分公式有什么用呢?不还是一个未知解,只是在特定时刻可以求出特定值,又有什么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又有个疑问,我们推导出微积分公式有什么用呢?不还是一个未知解,只是在特定时刻可以求出特定值, ...

:L看来楼主对微积分的意义还不了解啊,课本上讲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对微积分的意义还不了解啊,课本上讲得很清楚~~

真不了解,该学学了。

网友C:
学完微积分完全可以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完微积分完全可以学啊~

可自学?

网友D:
大学教材 信号与系统

网友E:
大学教材 信号与系统
有人上传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自学?

电路基础里就有一小部分了,信号与系统里面主要就是讲这个了。。LZ可以找这两本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学教材 信号与系统

谢谢,这个真心有用的建议。是不是要先复习一下高等数学?

对头,数学要有一定功底,要不然看不懂信号与系统

网友F:
信号与系统,大学里学的就是这个!不过不怎么好学要有比较强的数学功底

网友F:
还有就是很多的公式,要自己慢慢推敲会记得比较牢固。

网友G:
傅里叶变换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工具,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就像一句话,你可以用中文讲、也可以用英文讲。

傅里叶变换就是将一个信号的时域表示形式映射到一个频域表示形式;信号没变,改变的是研究信号的角度!简单来讲就是把看似杂乱无章的信号考虑成由一定振幅、相位、频率的基本正弦(余弦)信号组合而成,傅里叶变换的目的就是找出这些基本正弦(余弦)信号中振幅较大(能量较高)信号对应的频率,从而找出杂乱无章的信号中的主要振动频率特点。
如减速机故障时,通过傅里叶变换做频谱分析,根据各级齿轮转速、齿数与杂音频谱中振幅大的对比,可以快速判断哪级齿轮损伤。

拉普拉斯变换为简化计算而建立的实变量函数和复变量函数间的一种函数变换,其重大意义在于将一个信号从时域上,转换为复频域(s域)上来表示;在线性系统,控制自动化上都有广泛的应用。

不理解内涵只看那一堆公式必然会忘,而且也会感觉枯燥。

网友:
学习这个东西先把数学学好,不然那些公式看的你头晕

网友H:
积分变换,工程数学中的一科,大学工科类特别是控制类专业的标准课程,大二下开设。

网友I:
需要高等数学的基础,微积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傅里叶变换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工具,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就像一句话,你可以用中文讲、也可以用 ...

嗯嗯,赞成,顶一个~

网友K:
感觉15楼的回复比较好,说实话在大学学信号与系统时不知道这些知识学来有什么用,希望二姨家的牛人们给我们小白多讲讲应用

网友L:
信号与系统没啥可讲的,真的。只能悟

网友M:
吴大正的信号与系统,这本书虽说不如奥本,其实还是可以看懂的,网上有相应的视频卖,还望楼主买了分享一下呀。

网友N:
我学过傅里叶光学,吕乃光编的,那本书挺好的。

网友O:
信号处理 用得比较多,是用来处理高阶微分方程的;不过现在这样的大量计算一般都交给电脑软件来计算。懂得怎么使用软件就行了。

楼主(2013-09-26):
引用 网友F:
信号与系统,大学里学的就是这个!不过不怎么好学要有比较强的数学功底

现在学习高等数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信号处理 用得比较多,是用来处理高阶微分方程的;不过现在这样的大量计算一般都交给电脑软件来计算。懂得 ...

什么软件呢,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学过傅里叶光学,吕乃光编的,那本书挺好的。

光学?与电子学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吴大正的信号与系统,这本书虽说不如奥本,其实还是可以看懂的,网上有相应的视频卖,还望楼主买了分享一下 ...

现在哪里需要买啊,百度搜索总能搜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信号与系统没啥可讲的,真的。只能悟

好深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学?与电子学有关吗

不管是拉普拉斯变换还是傅里叶变换,都只是一种数学的分析方法,对与什么学科都是一样的!把自己局限住了就不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哪里需要买啊,百度搜索总能搜得到

这个倒也是,那个视频是前几课吴大正讲的,后几课是别的讲的,主要买的人都是考研学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2MTkwMTU2.html可以看看,个人觉得讲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