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选择

楼主:
各位,请问这压敏电阻和电容该怎么选择?BATT最大为16V,继电器瞬态电流可达20A,我这是汽车里面的,继电器用于驱动车门的,也不清楚是否有什么ISO标准,还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万分感谢了,谢谢!

网友A(2013-08-27):
最大不能超过后级电路能容忍的电压吧

楼主:
应该是最小不能小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吧,然后再放点余量,电流也是要考虑的,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相应时间的要求,也没有个具体的理论计算公式,忒郁闷的。还有那个电容是做ESD保护的,一般为100N,但这都是经验值,可这也是建立在理论值的基础上,然后再做调整的,我现在做的就是要去找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