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运放好用不,会不会出现不稳定

楼主(2013-08-27):
各位大侠,
   4运放内部含4个单元,PCB布局中省掉了一些线路,方便点。但不知道稳定不,会不会出现什么不

网友A:
不用的几路分别将同相端接地,反相与输出短接成跟随器即可。

网友B:
双运放、四运放的datasheet中通常会给出相互影响参数Cross Talk的,正如多路模拟开关一样。

网友C:
一般来说,4个运放一致性比较好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几路分别将同相端接地,反相与输出短接成跟随器即可。

不接跟随形式,易形成内部振荡,或者正相负相输入端电位不定造成输出无规律摆动,从而影响其他OP工作?
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