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数据手册中符号的意思

楼主(2013-08-27):
求教图片中 问好边上  竖着的两个波浪号的意思?

网友A:
表示此处省略,前后接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此处省略,前后接续

嗯 谢谢老大。
图中标记黑圈的部分,是表示I/O引脚 此时可以读到  高或者低  么?  是或者的意思么?

网友A:
这不是什么逻辑运算符号,所以不是‘或’意思。

请见最下面Note1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什么逻辑运算符号,所以不是‘或’意思。

请见最下面Note1的标注

代表 高阻抗 模式?

网友A:
应当是表示:如果该IO口处于高阻输入状态时,该IO口电平随外部输入而变化,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所以是一个高低电平的闭合图。

这个图一般都没人看,没啥太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表示:如果该IO口处于高阻输入状态时,该IO口电平随外部输入而变化,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所以是一 ...

嗯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对于PIC16C54这些低档的EPROM芯片,512K的程序空间,一般用汇编 还是 用C编程啊? 还望老大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对于PIC16C54这些低档的EPROM芯片,512K的程序空间,一般用汇编 还是 用C编程啊? ...

这些芯片没有人再用来做新设计了。

价格贵,采购周期长。

用C还是ASM,要看你自己的设计要求、设计水平等,一般建议用ASM 。

推荐用PIC16F1XXX中的某一款,开发方便,采购容易,价格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没有人再用来做新设计了。

价格贵,采购周期长。

嗯 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