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 几个能够用到的小模块

楼主(2013-08-27):
ucos, ST, TE, se, TI
贴出来的是按键处理的一段小程序,附件中有关于按键,离散输入输出,还有ad的处理程序源码,所有程序都是从《嵌入式系统构件》一书中抄的,程序写的挺短,但思路特别清晰,高手就是高手。书本太大 上传不了不过网上挺容易搜索到的。
在这里感谢dong_abc 大侠。

static void KeyBufIn(INT8U code)
{
        OS_ENTER_CRITICAL();
        if(KeyNRead < KEY_BUF_SIZE)
        {
                KeyNRead++;
                KeyBuf[KeyBufInIx++] = code;
                if(KeyBufInIx >= KEY_BUF_SIZE)
                {
                        KeyBufInIx = 0;
                }
                OS_EXIT_CRITICAL();
                OSSemPost(KeySemPtr);
        }
        else
        {
                OS_EXIT_CRITICAL();
        }
}
static INT8U KeyDecode(void)
{

        switch(GPIOB->IDR & 0xff00)
        {
                case 0x7f00: return KeyDown;
                case 0xbf00: return KeyRgt;
                case 0xdf00: return KeyLef;
                case 0xef00: return KeyUp;
                case 0xf700: return KeyWav;
                case 0xfb00: return KeyEnt;
                case 0xfd00: return KeyFun;
                case 0xfe00: return KeyBack;
                default:     return 0xff;
        }

}
void KeyFlush(void)
{
        while(KeyHit())
        {
                KeyGetKey(0);
        }
}
INT8U KeyGetKey(INT16U t0)
{
        INT8U code;
        INT8U err;

        OSSemPend(KeySemPtr,t0,&err);
        OS_ENTER_CRITICAL();
        if(KeyNRead > 0)
        {
                KeyNRead--;
                code = KeyBuf[KeyBufOutIx];
                KeyBufOutIx++;
                if(KeyBufOutIx >= KEY_BUF_SIZE)
                {
                        KeyBufOutIx = 0;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code);
        }
        else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0xff);
        }
}
INT32U KeyGetKeyDownTime(void)
{
        INT16U tmr;

        OS_ENTER_CRITICAL();
        tmr = KeyDownTmr;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tmr * KEY_SCAN_TASK_DLY);
}
BOOLEAN KeyHit(void)
{
        BOOLEAN hit;
        OS_ENTER_CRITICAL();
        hit = (BOOLEAN)(KeyNRead > 0)? TRUE:FALSE;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hit);
}
void KeyInit(void)
{
        KeyScanState = KEY_STATE_UP;
        KeyNRead     = 0;
        KeyDownTmr   = 0;
        KeyBufInIx   = 0;
        KeyBufOutIx  = 0;
        KeySemPtr    = OSSemCreate(0);
        KeyInitPort();
        OSTaskCreate(KeyScanTask,
                     (void *)0,
                     &KeyScanTaskStk[KEY_SCAN_TASK_STK_SIZE],
                     KEY_SCAN_TASK_PRIO);
}
static BOOLEAN KeyIsKeyDown(void)
{
        if((GPIOB->IDR &0xff00) != 0xff00)
        {
                OS_ENTER_CRITICAL();
                KeyDownTmr++;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static void KeyScanTask(void *pdata)
{
        INT8U code;
        pdata = pdata;
        while(1)
        {
                OSTimeDly(KEY_SCAN_TASK_DLY);
                switch(KeyScanState)
                {
                        case KEY_STATE_UP:
                             if(KeyIsKeyDown())
                             {
                                     KeyScanState = KEY_STATE_DEBOUNCE;
                                     KeyDownTmr   = 0;
                              }
                              break;
                        case KEY_STATE_DEBOUNCE:
                             if(KeyIsKeyDown())
                             {
                                     code              = KeyDecode();
                                     KeyBufIn(code);
                                     KeyRptStartDlyCtr = KEY_RPT_START_DLY;
                                     KeyScanState      = KEY_STATE_RPT_START_DLY;
                             }
                             else
                             {
                                     KeyScanState      = KEY_STATE_UP;
                             }
                             break;
                        case KEY_STATE_RPT_START_DLY:
                             if(KeyIsKeyDown())
                             {
                                     if(KeyRptStartDlyCtr > 0)
                                     {
                                             KeyRptStartDlyCtr--;
                                             if(KeyRptStartDlyCtr == 0)
                                             {
                                                     code           = KeyDecode();
                                                     KeyBufIn(code);
                                                     KeyRptDlyCtr   = KEY_RPT_DLY;
                                                     KeyScanState   = KEY_STATE_RPT_DLY;
                                             }
                                     }
                              }
                              else
                              {
                                      KeyScanState  = KEY_STATE_DEBOUNCE;
                              }
                              break;
                        case KEY_STATE_RPT_DLY:
                             if(KeyIsKeyDown())
                             {
                                     if(KeyRptDlyCtr > 0)
                                     {
                                             KeyRptDlyCtr--;
                                             if(KeyRptDlyCtr == 0)
                                             {
                                                     code         = KeyDecode();
                                                     KeyBufIn(code);
                                                     KeyRptDlyCtr = KEY_RPT_DLY;
                                             }
                                     }
                              }
                              else
                              {
                                      KeyScanState = KEY_STATE_DEBOUNCE;
                              }
                              break;

                }
        }

不是书本,是抄下的几个程序

网友A:
这代码够简练哦, 一行注释和说明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够简练哦, 一行注释和说明都没有.

严重同意。。:lol

网友C:
什么叫离散输入输出

网友D:
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规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