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开关电源与LLC电路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27):
版主赶紧安排回复下撒,趁热打铁啊!

网友B:
LLC电路也是开关电源的电路之一,其优点有能在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范围很大的情况下有良好的电压调节特性,另为LLC谐振变换器的MOS可以实现ZVS,二极管实现ZCS,得到较高的转换效率,更高的频率,更小的体积,因此在功率较大的场合得到广泛的应用。
具体的电路原理的知识较多,网上也有很多资料,可以下载专门的学习资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LC电路也是开关电源的电路之一,其优点有能在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范围很大的情况下有良好的电压调节特性, ...

多谢回答

网友:
谐振电路可以做什么样电源?

网友C:
含有电感、电容和电阻元件的单口网络,在某些工作频率上,出现端口电压和电流波形相位相同的情况时,称电路发生谐振。能发生谐振的电路,称为谐振电路。
优点: LLC变换器原边MOSFET ZVS 开通,输出二极管ZCS 关断,没有反向恢复问题,开关损耗小。适合应用于高频化,高功率密度设计。缺点: LLC变换器仅在谐振点附近效率较高,不适合应用于宽输入电压范围,往往应用于前级带PFC 的场合。正常工作在谐振点附近,仅当输入关断时工作在宽输入,以获得较长的保持时间。

网友C: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看看   谢谢了   先顶一个

网友D(2013-09-29):
LLC电路能够具有很高的转换效率,大幅度减小开关器件的开关损耗!

网友E:
LLC电路   这种电源相对与其他的电源   可能会复杂一点   楼主   这个要自己去琢磨琢磨了

网友F:
LLC电源   在大功率这一块   用的比较多   相对与反激式和正激式     LLC做成大功率的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G:
LLC电源  感觉这一块   相对用的不是很多   楼主    主要还是自己多调试调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LLC电路也是开关电源的电路之一,其优点有能在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范围很大的情况下有良好的电压调节特性, ...

说实话,我还是没怎么看懂,尤其你说的什么ZVS,都是专有名词,能不能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