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高版本卸载了,工程项目如何再关联到低版本?

楼主(2013-08-27):
之前安装了4.6版本的MDK编译器,后来因为该软件的一些中文目录的限制(低版本4.0的没有这个限制,使用也更舒服),所以将其卸载了;
卸载完后,发现之前的工程文件".uvproj"点击后不能自动用低版本的MDK打开。

安装包已经删除了,有什么快捷方式将其关联起来么?

PS:右键-》打开方式-》选择默认程序-》Uv4.exe,这种方式程序添加步进选择框中,就是说这种方式关联不成功。

网友A:
重新装一下低版本软件, 可以吗

楼主:
就是不想再重装的前提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装一下又不麻烦, 有等这么半天, 早装完了

网友A:
喜欢找解决办法,是个好思维习惯。
这应该是个 Windows 的文件关联方面的问题。
可以试试 FileTypesMan 之类系统工具软件。

网友B:
重装低版本软件

网友C:
这个好像只能重装低版本

网友D: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重新装了,如果要设置应该比较麻烦

楼主:
好吧,看来只能重装了。又要重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一下又不麻烦, 有等这么半天, 早装完了

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嘛,下次遇到相似问题也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重新装了,如果要设置应该比较麻烦

怎么设置?还能解说一下不?????:$

楼主:
其实好像可以不用重装的,不知不觉我昨晚的那个工程就关联起来了,好像是把之前的工程拖到那个可执行文件下然后就关联了。感谢各位的解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