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0C6T6B 我看DataSheet上的结构框图是有TIM16,TIM17的,但是我在操作的时候这两个定时器对应的寄存器都不能访问,时钟我是打开了的。TIM15我试了就没问题,我现在怀疑这款有没有这两个定时器了。求哪位大神能帮助我!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有的, 那就应该是有的, 看看软件还有什么没有打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有的, 那就应该是有的, 看看软件还有什么没有打开的情况?

我使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6 | RCC_APB2Periph_TIM17, ENABLE);设置的,就打开时钟。但是不能给寄存器赋值。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不能给寄存器赋值了。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的原因了,是KEIL MEK 4.72A不能实时显示TIM16,17寄存器的相关信息,我用示波器看了下输入是由PWM波形的。这个KEIL也太水了吧,还是以后准备用用IAR算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我把仿真器与电脑断开,芯片就不跑了,但是我再把芯片与仿真器断开,芯片又能跑了,这个令我很费解,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有的, 那就应该是有的, 看看软件还有什么没有打开的情况?

谢谢斑竹,我是从你回复以前一个坛友的帖子里面找到原因的。版主真强大。嘿嘿。

网友B:
可能是哪里没有设置  导致功能没有打开   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哪里没有设置  导致功能没有打开   我是这样理解的

功能是开了的,只是KEIL里面寄存器看着好像没有被赋值,其实已经赋值了,我用示波器看是有PWM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