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降压拓扑怎么是这样,随便问问卖芯片的这个是啥?

楼主(2013-08-27):
淘宝的,看看这个降压拓扑结构,为什么多了个对地的mos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Qvqdf5&scm=1007.77.0.0&id=16790634220&pvid=21aefe00-18a3-400e-9048-06ac4ae2a8e0&jlogid=p27121900ef10b
版主你看看这个16脚是什么ic,最近可能要用很多.

这玩意效率高,我实际测试了下24v输入,12输出3A。效率高达94%

网友A:
都说了是同步整流..

网友B:
中间那个线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是同步整流..

用过这种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是同步整流..

电感,

网友C:
反正不贵,你就买一块回来就知道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不贵,你就买一块回来就知道咯。

买来了,被磨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来了,被磨掉了

应该是TI或者美信的片子。你可以去他们网站上找找这种IC。

网友D:
TI官网设置一下条件,软件自己会帮你找出来的,自己对比一下就ok了

网友E:
凌力尔特也有类似同步整流片子。

网友F:
这玩意效率高,我实际测试了下24v输入,12输出3A。效率高达94%
***********************
这个条件输入输出,不用同步,效率都可以做到94%以上。
看我用AOZ1284测试的数据,效率12V/4A效率95%以上

网友F:
24V转12V,不少集成的芯片可以做到这个效率
如果是外挂MOS的话,随便一个芯片都可以做到这个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V转12V,不少集成的芯片可以做到这个效率
如果是外挂MOS的话,随便一个芯片都可以做到这个效率 ...

随便都能做吗,我请教下,肖特基上的损耗怎么搞,0.6V*4A=2.4W,光这个估计做到94%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官网设置一下条件,软件自己会帮你找出来的,自己对比一下就ok了

ti的找过,好像没有so-16封装的同步整流

楼主:
找到了,是liner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随便都能做吗,我请教下,肖特基上的损耗怎么搞,0.6V*4A=2.4W,光这个估计做到94%都很难 ...

40V3A的肖特基Vf一班在0.5V以下(例如)B340A,好的在0.4V以下(例如PMEG4030EP、B340L等),损耗=0.4~0.5V*4A*(1-D)≈0.8~1W。你的算法是错误的,因为肖特基不是一直导通的,只有(1-D)时间才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V3A的肖特基Vf一班在0.5V以下(例如)B340A,好的在0.4V以下(例如PMEG4030EP、B340L等),损耗=0.4~0 ...

比如用3063,你能做到,不太可能吧,肖特基一般很少有在4a下能保证是0.5的压降,还有死区时间的功耗

网友F:
肖特基的肖效率损失可简单的估算=Vf/(Vf+Vout)*(1-D)=0.5/(0.5+12)*(1-D)≈2%。对几A的高输出电压及大占空比应用来说,同步整流的效率不会比非同步的高多少,同步整流的优势在小占空比低输出电压这种应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用3063,你能做到,不太可能吧,肖特基一般很少有在4a下能保证是0.5的压降,还有死区时间的功耗 ...

3063效率做不高是因为里面的开关管压降太大,不是因为它是非同步整流。
肖特基的开关损耗要比MOS管的开关损耗低得多。

网友G:
去TI官网上,有个设计很好用的

网友F:
24V转12V/3A可以做到效率94%以上的集成非同步芯片,TI就有N多个片子
LM2670~LM2679、LM22670~LM22679系列中电流3A以上的片子,
TPS5430\5450\54340\54360\54540\5456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用3063,你能做到,不太可能吧,肖特基一般很少有在4a下能保证是0.5的压降,还有死区时间的功耗 ...

低压肖特基一大堆在4A下能保证是0.5的压降的
普通的B340A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liner的

呵呵,你赚到了,40块钱买到了Liner片子做的东西。还有两个那么大封装的MOS,刚刚滴呀。

网友F:
几个VF在0.5V以下的肖特基
PEMG4050\SL44\SK54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TI官网上,有个设计很好用的

求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压肖特基一大堆在4A下能保证是0.5的压降的
普通的B340A就可以

受教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得去补习补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赚到了,40块钱买到了Liner片子做的东西。还有两个那么大封装的MOS,刚刚滴呀。 ...

确实是liner的,但可能是国产替代它的也说不定,淘宝上什么都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网页

www.ti.com
WEBENCH®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