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物联网方面的硬件

楼主(2013-08-27):
大家好,我现在是从事智能家居的,以后想往物联网硬件方面发展,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小女子在这先谢了。。。

网友A:
你现在做智能家居是用的什么?无线部分和硬件是怎么组网起来的。这些都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做智能家居是用的什么?无线部分和硬件是怎么组网起来的。这些都是重点。 ...

zigbee和WIFI

网友A:
引用 楼主:
zigbee和WIFI

那你就好好学这两技术。主要是看怎么组网的。其他的硬件设备只是锦上添花的功能。

网友B:
做天线的路过帮顶

网友C:
做传感器的路过,智能家居里面有很多用到传感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传感器的路过,智能家居里面有很多用到传感器哦

:)

网友D:
有没涉及到无线光载交换机的,智能家居我也是门外汉,哈哈,我是做物联网解决方案的

网友E:
主要是传感器和无线模块。现在模块的东西比较多,你要先了解其原理,然后学会怎么跟他通信,怎么用。然后再慢慢了解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传感器和无线模块。现在模块的东西比较多,你要先了解其原理,然后学会怎么跟他通信,怎么用。然后再 ...

谢谢

网友F:
通信方面 :wifi zigbee RF 蓝牙 都有串口模块,懂点技术的都知道有一个带串口的单片机就能控制了,剩下的就是通信协议了!

网友G(2013-10-09):
智能家居在物联网方面还是比较大的一部分

网友H:
学习了 多谢大家的分享啊!

网友I(2013-11-14):
首先理解智能家居的概念,广义的智能家居是物联网的一部分;既然是物联网就涉及到如何组网,网络之间的连接才是最主要的。如使用手机控制,手机如何接入智能家居,是wifi还是红外;各智能家居之间如何实现互联等等。这些大致框架清楚后,而后分单位细攻,才是硬道理

网友J:
抓住妹子一枚

网友H:
买套设备玩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