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XDS510PLUS怎样用在TMS320F28027上

楼主(2013-08-27):
     想用SEED-XDS510PLUS仿真器用来连接TMS320F28027,驱动安装在CCS目录下。在Setup CCS下设置时对应SEED-XDS510PLUS平台没有TMS320F28027芯片。但在xds510平台下有TMS320F28027芯片,选择“F28027 XDS510 Emulator”连接的时连不上,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09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有资料说:出现上述问题是仿真器驱动安装路径不对,或者配置时选择的不对,我的驱动是安装在CCS目录下的。而且我用28335的芯片用SEED-XDS510PLUS仿真器是可以连接的,证明驱动程序的安装位置和CCS配置没有错误。
    有人解释说:SEED-XDS510PLUS仿真器用在TMS320F28027上要安装其他插件,目前我没有这些插件,也无法验证。
    连接不上,什么程序都是纸上谈兵啊!!!着急!!!
    想请教下前辈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连接之前复位一下板子,这个一般是和板子连接的问题,检查一下JTAG顺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在这里有相关的汇总     你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之前复位一下板子,这个一般是和板子连接的问题,检查一下JTAG顺序有没有问题 ...

谢谢你的回复,这几项我都检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里有相关的汇总     你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62-1-1.html

谢谢版主,这个汇总很全哦,我之前就看了。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是:在Setup CCS配置时,选择“F28027 XDS510 Emulator”后,还要右键点击“F28027 XDS510 Emulator”——Properties——将有倒三角箭头可以选择的那栏选为“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 with extra configuration”。
     不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配置,但想起一句话:存在即是合理的。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汇总很全哦,我之前就看了。

问题解决了   分享出来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分享出来解决办法

ok!已经写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已经写出来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版主客气,为了共同的进步,这是应该的!那就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