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延时函数

楼主(2013-08-27):
本人是用ATmega128的16M晶振工作,求软件的ms和us的延时函数!!!

网友A:
一条指令执行的时间1/16000000S,

网友B:
gcc 里面自带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c 里面自带的有

可惜我是用ICCAVR编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是用ICCAVR编译的!!!

用gcc吧。

网友C:
可以自己算一下  如果要求很精确的话   建议开定时器

网友D:
刚接触AVR单片机,学习、、、

网友E:
在头文件里加#include<util/delay.h>   就可以调用系统的延时程序了   如_delay_ms();;;_delay_u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头文件里加#include   就可以调用系统的延时程序了   如_delay_ms();;;_delay_us()

我用的是ICCAVR编译器喔!!

网友F:
我发现ICCAVR延时和KEIL里面的差不多
void delay_nus(uint x)
{
    while(x--);
}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这个延时的时间长短,因为不同的振荡器,延时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