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连接J-link问题

楼主(2013-08-27):
因电路板改了时钟芯片,现在新版本用J-link烧写程序时一直跳出下图

楼主:
单片机为LPC2148

网友A:
jtag连接有问题吧,

网友B:
连不上,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C:
你要看下LPC2148芯片JTAG最快速度是多少,能否与时钟匹配

网友D:
先试试你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3-10-25):
引用 网友B:
连不上,检查硬件连接

是fm31256复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