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修改焊盘网络属性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PCB里面一个焊盘原来是有Net_1网络的,我把这个焊盘改成No net,然后我将它连接其他无网络的焊盘,当我一点击那个焊盘时,布的线自动带有以前的Net_1网络,我已经把这个焊盘改为No net了呀,为什么一布线它又自动带上了以前Net_的网络呢?大虾们给点建议啊,求解释~~~

网友A:
路过,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不是想改他的网络与其他链接么?   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好的,不怎么麻烦又重新添加网络呢

网友B:
估计你移动过焊盘,Protell系列就是这个酱子

网友C: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