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从电脑上拆下来的散热风扇,有四根线,怎么接线?

楼主(2013-08-27):
从电脑上拆下来的散热风扇,有四根线,黄黑青蓝,那两根电源线,那两根是数据线。
求驱动电路。

网友A:
cpu风扇or显卡风扇  风扇只有一更电源线  没有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or显卡风扇  风扇只有一更电源线  没有数据线

但是很明显是四线的步进电机噻,,,,,,?

网友B:
三相无刷 直流电机了,2个地 一1个PWM 1个FG信号线

网友C:
黄12V黑地,其它不管。

网友D:
装到电脑上让其正常工作,再测一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E:
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F:
貌似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pwm调速、一个温度检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貌似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pwm调速、一个温度检测

是速度检测,不是温度检测吧。

网友H:
绿+12,黑GND,黄测速,蓝调速

网友I:
各说纷纭,还是你自己测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