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1000V高压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8-27):
    今天测试1000V高压(如下图),原理图我的意思打算把1000V高压分压成2V后经过电压跟随器送到AD采样,结果奇怪问题出来了(当然奇怪是因为结果和小弟没有把他搞清楚。)我的1000V(用福禄克万用表测试很准)经过电阻R75和R76分压后应该是1.996V左右(这个用软件和自己亲自算了的不会错),但是经过电压跟随器U21后输出尽然为4V多,然后我怀疑是跟随器问题,把跟随器U21断开后还是这么高的电压。对于电阻引起的误差,20K我测的是紧密电阻阻值很准,10M电阻我也用的5%的,测试发现阻值相差不大。
我现在怀疑的原因可能是万用表内阻的原因,但是找不到根据所以发图给大家探讨一下。
     顺便讲一下我测试时候的一个小插曲,平时说实话对万用表内阻没有在意,最开始我那个电阻R75是100K,当时我断开所有后级,只接一个R75时候发现,在R75高压一端是1000V,结果到了R75另一端就是990V,后来才发现其实数字万用表内阻都是10M,所以单独测试R75其实相当于在他另外一端串了一个10M电阻到地,这样100K对10M,正好分压后是990V.

网友A:
我隔空感觉到是你的10M欧姆耐压不够。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下面说的意思?
今天测试1000V高压。如下面原理图。我的意思是:把1000V高压分压成2V后经过电压跟随器送到AD采样。结果奇怪问题出来了。1000V经过电阻R75和R76分压后应该是1.996V左右,但是经过电压跟随器U21后输出竟然为4V多,然后我怀疑是跟随器问题,把跟随器U21(输入?)断开后,还是有4V的电压输出。对于电阻引起的误差可以排除,因为20K电阻我用的是精密电阻,10M电阻也用的5%的,经实测发现阻值与标称相差不大。
我现在怀疑结果出错的原因可能是万用表内阻引起的。但是找不到根据。所以发图给大家探讨一下。
     顺便讲一下我测试时候的一个小插曲,平时说实话对万用表内阻没有在意,最开始我那个电阻R75是100K,当时我断开所有后级,只接一个R75时候发现,在R75高压一端是1000V,结果到了R75另一端就是990V,后来才发现其实数字万用表内阻都是10M,所以单独测试R75其实相当于在他另外一端串了一个10M电阻到地,这样100K对10M,1000V分压后正好是990V.

恩,我看着也觉得说话有点啰嗦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把那个U21不断开或者断开测试值都是一样··断开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把1000V输入到两个分压电阻上··然后用万用表打分压电阻另外一端发现电压不是计算的分压结果。那个U21在我电路里面实际是接到一个AD端的,那个AD用来采样这个分压后的电压然后送到CPU看检测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隔空感觉到是你的10M欧姆耐压不够。

恩··这个耐压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但是我后来换成了一个50M电阻和100K电阻,理论分压后也应该是1.996V,但是输出电压也是一样4V多,如果从功率来说50M电阻为0.2MA,1000V的话为0.2W,我那电阻用的贴片0805,他应该满足吧,而且整个过程电阻都是没有发烫之类的··取下后阻值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下面说的意思?
今天测试1000V高压。如下面原理图。我的意思是:把1000V高压分压成2V后经过电压 ...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把那个U21不断开或者断开测试值都是一样··断开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把1000V输入到两个分压电阻上··然后用万用表打分压电阻另外一端发现电压不是计算的分压结果。那个U21在我电路里面实际是接到一个AD端的,那个AD用来采样这个分压后的电压然后送到CPU看检测高压。

网友A:
:)呵呵,就是凭运气蒙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把那个U21不断开或者断开测试值都是一样··断开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把1000V输入到两 ...

你把电阻换成2w或者1w的金属膜
清理下焊接残留
可能是软击穿鸟

网友D:
原来是耐压不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就是凭运气蒙对了。

高手啊 一下就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就是凭运气蒙对了。
以下情况刚才发现原因了··是因为加了电压跟随器那个片子U21,把跟随器取了电压就对了和算出来一样,难道是输入电流小了跟随器失去作用了还是~?

呵呵··不好意思··请在隔空打击我一下··我换了个耐高压电阻(确定是耐压1000V以上的)后发现还有点问题··现在两个分压电阻分出来一个30M一个60K分出来电压正好输入1000V时候输出1.996(我用了一个电位计在60K后面调节电压到1.996,根据分压公式只要调整到1.996,那么输入电压为500V则正好为一半),但是奇怪事情了··我把高压输入到500,那算出来应该是0.998的电压啊,结果··输出是1.1几伏,然后输入400V,本来应该是0.798,结果是0.84.测试300V应该为0.699结果为0.598····我原理图里面有个电压跟随器,就是为了测试时候防止万用表内阻影响加的··万用表内阻10M,测试时候对结果影响算下来不至于这么大啊。
我刚才对比了下结果··比如我以500为基准,调到0.996.然后依次调节高压,离500V越近测试电压和算出来的误差越小,越远比如100V就误差本来0.403结果误差达到了200MV.

网友A:
这个实验有两步:
1,独立验证“你的分压网络”是否正确。
2,如果正确,接入你的buffer电路,进一步验证buffer是否工作正确。

网友F:
规范的操作+不条理的描述≈运气碰碰

网友G:
任何原件都有耐压的限制,LZ可以多串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隔空感觉到是你的10M欧姆耐压不够。

没有找到给你20分结贴的地方···只有平个分我结帖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