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下载程序时,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楼主(2013-08-27):
在别人的电脑上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一到我电脑上就出现这个问题,重装了下系统也不行,不知道到底哪出了问题,求解惑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程序或者连线出问题了

网友A: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驱动程序试试,然后看个连接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2014-09-27):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