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上 FSMC的SRAM驱动问题,总是有个别字节不出来不对。

楼主(2013-08-27):
各位:我用的是STM32F407IGT6 驱动IS61WV25616BLL-10TLI。在测试SRAM过程中发现,写入的数据读出来去总是有个别地址数据不对(整个512KB也就30个左右字节有问题,地址是随机的)。但是通过仿真器直接看Memory里的数据确是对的。如果通过修改代码,在出错的地址从新读一次,也能读出正确数据。

在开发板上读写每次都是正常的。自己画的主板仅仅调整了CS(代码也做了相应调整)可就是总有上述问题。难道是布线问题?数据线、地址线、一定要等长?频率不高啊,168MHZ,。然后8分频后一样出错。

我看网络上说SRAM问题的基本都是STM的用户,难道真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一下是我的源码请大侠指正:

void 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s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
                         RCC_AHB1Periph_GPIOG , ENABLE);

  /* Enable FSMC clock */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 GPIOD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cs1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6;
  p.FSMC_AddressHoldTime = 3;
  p.FSMC_DataSetupTime = 6;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1;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uint32_t SRAM_Test(void)
{ uint32_t NumHalfwordToWrite=0,Errtimes=0;
  uint32_t WriteAddr=0;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uffer;
  for (NumHalfwordToWrite=0; NumHalfwordToWrite <(256*1024); NumHalfwordToWrite++)
  {        *(uint16_t *) (Bank1_SRAM1_ADDR + WriteAddr) = (uint16_t)NumHalfwordToWrite;
        WriteAddr += 2;
  }
  ReadAddr=0;
  for (NumHalfwordToWrite=0; NumHalfwordToWrite<(256*1024);NumHalfwordToWrite++)
  {        Buffer = *(__IO uint16_t*) (Bank1_SRAM1_ADDR + ReadAddr);
        if( Buffer != (NumHalfwordToWrite&0xffff))
        {        Errtimes++;
        }
        ReadAddr += 2;
  }
  return Errtimes;
}

网友A:
降低速度   不知道是否会好一点   需要尝试一下   楼主

楼主:
降速之前也测试过了。HCLK 4分频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6;
p.FSMC_DataSetupTime = 12;
也是不行的。会不会是电磁兼容方面的问题。但是示波器量出来的还行啊。

楼主:
求助啊。哪位遇到过此类问题的给个建议啊

网友B:
1:确定是有读错误吗,可以写个测试程序校验一下是否真的有问题。
2:降低系统频率到最低,比如不用168M,降到10M看看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估计就是电磁兼容方面的问题了。
3:可能是SRAM不好,换一块试试。

网友B:
还有将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PSRAM;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定是有读错误吗,可以写个测试程序校验一下是否真的有问题。
2:降低系统频率到最低,比如不用168M, ...

就是写的测试软件发现有问题,也降低了系统频率一样有问题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不知道   后面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先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