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有何好的办法或方案吗?

楼主(2013-08-27):
我们要设计一款设备的电源,其输入直流电压范围为60--700VDC,现在要求输出5V/600MA.工作温度为100-150摄氏度。有芯片或模块可以实现此功能吗?

网友A:
60-700V,真强。你这帖子应该发到电源版块!

网友B:
电压和工作温度都比较高,现成的模块应该比较少见,或许可以考虑2级buck降压的结构

网友C:
实在不行   通过线性电源实现算了   结构简单   电路也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D:
开关方式采用脉宽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