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电路

楼主(2013-08-27):
请问该滤波电路电感处要不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在电路断电时,给电感提供一个释放电流的回路,我看好多滤波电路都没并联反向二极管,是不是电感的值很小,所以不用考虑电流的释放还是别的原因?另外还想请教下,去耦电容是直接跨接在电源和地两端,那么刚上电的时候,电容的充电电流应该会很大,感觉很可能导致电容被击穿,但事实是电容并没有被击穿,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刚上电的时候,电信号相当于交流,而电容是由阻抗的,所以才不会被击穿还是其他原因。多谢

网友A:
这个电感的感应电势会会通过电阻释放掉,电容是不会有事的............

网友B:
如果电感量不大且通过电流比较小,那么开关关断时电感中电动势也不大,不会损坏各元件。但若电感量比较大且电流也大,则必须采取保护措施。
至于上电时刻,因存在电感,电容充电电流并不大。即使充电电流很大,也不会击穿电容。

2楼所说“这个电感的感应电势会会通过电阻释放掉”,是错误的。

网友C:
普通滤波应该没事,如果是做开关电源时要加上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的感应电势会会通过电阻释放掉,电容是不会有事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感量不大且通过电流比较小,那么开关关断时电感中电动势也不大,不会损坏各元件。但若电感量比较大且 ...

谢谢!24V的电源滤波应该要加下续流二极管吧?电流可能达到安培级,至少有几百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滤波应该没事,如果是做开关电源时要加上续流二极管

谢谢!24V的电源滤波应该要加下续流二极管吧?电流可能达到安培级,至少有几百毫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24V的电源滤波应该要加下续流二极管吧?电流可能达到安培级,至少有几百毫安。 ...

你那个电感多大?是什么样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感多大?是什么样的电感?

哦,具体参数还没去计算,这个要根据电压波动具体的容忍度,尽量选择小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具体参数还没去计算,这个要根据电压波动具体的容忍度,尽量选择小电感。 ...

没计算,怎么能够知道是否需要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计算,怎么能够知道是否需要续流二极管?

哦,是这样的,我感觉电路的电流比较大,所以就问问,请问前辈一般电感多大就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2014-01-25):
e=-L di/d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