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烧mosfet问题。

楼主(2013-08-27):
本电路是100W左右的PFC电路
市电输入,输出400V。
在测试时,外加信号,独立测试驱动没问题,占空比在0.65——0.93之间可调,一起正常。
但是上市电时,就烧mosfet(20N60C3);
用调压器把电压降低到50V左右时,还是上电就烧,求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谢谢!!PS:据我所知,烧管子一般是:1、过热烧坏(电流过大),我都是空载,这种情况应该不可能;2、过压,主要是脉冲的尖峰过压超过Vds,这种情况我也算了一下,好像没达到那么高的电压,因为没有高压探头,所以无法测试;用电阻分压下来测试了一下,因为上电就烧坏mosfet,也没测到理想数据。

楼主:
补充一下,原理图上在输出端画掉了一个电解电容(330uf/450V)。

网友A:
VCC通过10K电阻供电,能提供几个mA电流?

网友A:
1.82mH的电干,20mOHM电流采样电阻,做几千W都够了。

网友A:
C3也大得吓人

网友A:
建议你看懂规格书后再来做设计。或者直接照搬官方的电路及元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通过10K电阻供电,能提供几个mA电流?

不好意思。这图是未调试之前的,昨天由于急了,所以忘记修改就发帖。VCC那个10K电阻没要,直接供电15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2mH的电干,20mOHM电流采样电阻,做几千W都够了。

这个采样电阻是算出来是2.8欧姆,我用的是2欧姆。原理图忘记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也大得吓人

C3就是一个滤波电容呀(0.1uf),这个问题我没懂,具体是怎么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2mH的电干,20mOHM电流采样电阻,做几千W都够了。

1.82mh电感是算出来的,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2024-03-01):
您好 请问最后问题找到了吗?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