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峰峰值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在使用示波器测试信号的时候,分别使用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
测量读出的峰峰值有什么区别?大小的关系?

网友A:
没啥区别吧 像用AC和DC去测示波器自带的方波 测出来的峰峰值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交流成分很小,直流很大,这个时候还用DC去测肯定没有 用AC去测准。
猜的 没有试过。

楼主:
区别在哪呢?

网友B:
打个比方,24V直流上叠加0.1V的纹波。
如果用直流耦合,相当于用24m长的尺子量一个尺寸,能只能精确到0.01m,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用交流耦合,相当于用24cm长的尺子量增量,很轻松能精确到0.001m,甚至0.0001m也不是太难。

网友C:
只要你需要观察的部分能够尽量占据整个屏幕的高度就好。当需要观察直流信号上叠加的交流小信号部分时,可以用交流耦合来提高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需要观察的部分能够尽量占据整个屏幕的高度就好。当需要观察直流信号上叠加的交流小信号部分时,可以 ...

也就是说  所测得峰峰值是同一个值,只是精度不同而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方,24V直流上叠加0.1V的纹波。
如果用直流耦合,相当于用24m长的尺子量一个尺寸,能只能精确到0.01m ...

只是精度不同吗  所测得峰峰值是同一个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精度不同吗  所测得峰峰值是同一个量吗?

是的,只是精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