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超频试验

楼主(2013-08-27):
virtex-5,芯片是-1C速度的,工程按-1速度编译后报告只能跑140M
1.开始超频准备,把vccint提高到1.08V,手册要气是不超过1.05V的,
因为电流较大,FPGA工作起来后,内核监视器只有1.02V,有0.06V的压降在内电层上消耗了。
2.欺骗ISE,把芯片等级改为-3
3.欺骗PLL,把PLL的参数按20M来设计,倍频9倍,预期目标是180M,编译勉强通过
4.实际的时钟是25M的,真实的频率是25*9=225M
运行两个小时,没有发现数据错误,不过烧了一次保险丝,换成更大的就好了。
结论,140M超频到了225M,还可以正常运行。
下一步尝试250M

网友A:
注意监视温度并做好散热

网友B:
V5可不便宜啊,烧一片都得心疼好几天

网友C:
还要看在什么环境下吧
厂商给的数据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

楼主:
250M达不到
尝试把电压加到了1.1V,温度提高了5度左右,250M还是不行

网友D:
哥们   做东西要有理论根据,人家厂家规定的是  全温区  和  电源+-%10的条件,
你是什么条件   当然可以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