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怎么删除隐藏的网络

楼主(2013-08-27):
我用的是Protel99se软件,在Layout时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情况。请问怎么删除隐藏的那个点呢?所有的层我都打开来了,放大到最大也看不到什么东东,还是在哪里设置有问题呢?求大侠们赐教啊!~~~~~

网友A:
选择那块区域,再DELETE

网友B(2013-11-25):
那不是隐藏点,是你某个元件封装的坐标不对,检查那个网络相关元件